转速转矩传感器与应变片式扭矩传感器的区别-----[讨论]

楼主(2007-09-13):
     我想检测风机的功率,现在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采用转速转矩传感器,它就是扭转角相位差式传感器,其利用磁电相位差式转矩测量技术,该方法是在弹性轴的两端安装着两组齿数、形状及安装角度完全相同的齿轮,在齿轮的外侧各安装着一只接近(磁或光)传感器。当弹性轴旋转时,这两组传感器就可以测量出两组脉冲波,比较这两组脉冲波的前后沿的相位差就可以计算出弹性轴所承受的扭矩量。该方法的优点:实现了转矩信号的非接触传递,检测信号为数字信号;缺点:体积较大,不易安装,低转速时由于脉冲波的前后沿较缓不易比较,因此低速性能不理想。附件一见下图

      另一种方法就是采用应变片式转矩传感器,在沿轴向±45°方向上分别粘贴有四个应变片,感受轴的最大正、负应变,将其组成全桥电路,则可输出与转矩M成正比的电压信号。这种接法可以消除轴向力和弯曲力的干扰。 应变式转矩传感器结构简单,精度较高。贴在转轴上的电阻应变片与测量电路一般通过集流环连接。集流环存在触点磨损和信号不稳定等问题,不适于测量高速转轴的转矩。近年来,巳研制出遥测应变式转矩仪,它在上述应变电桥后,将输出电压用无线发射的方式传输,有效地解决了上述问题。

附件二是应变片式转矩传感器的基本原理

风机的转速从0到4000rpm,也没有必要测太高了,因为转速高,风机噪声也大,不能进行实验.

到底哪种传感器比较容量采集数据,在二次仪表上显示,测量精度比较高呢,请大家讨论

网友(2008-11-21):
介入式应变扭力传感器

jsc系列应变扭矩传感器

选型手册下载:http://k.99081.com/jscmike/扭矩传感器样本.pdf

网友(2010-05-28):
应变式吧.相对于相位差式而言,尺寸小很多.

网友(2010-11-21):
这两种我都用过。只是寿命问题,相位差的一般使用寿命长,可多次校验。应变片的取决于制造工艺,好的还可以,国内的5年左右吧,价格又高,当然也有优点,寿命期内比较准确。体积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