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斜床身)如何调整水平?---请教

楼主(2007-09-13):
数控车床(斜床身)如何调整水平啊?
; c) y$ E# o B/ m+ h: G' Y

因溜板是斜45度的,如何调整水平啊?  水平仪应该放哪呢?

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顶一下!

楼主:

都没人知道啊?没有做维修的吗?

网友:

调水平时有一个专用的水平仪架装在刀架上来确保水平

网友:

好像数控设备销售商会来负责调试的。
普通机床就不管了。

网友:

4楼说得对。我们单位搞了4台,开始也不知怎么调,后来发现它地附件中有个架子,固定到刀架上就可以了。不过那个精度就没法说了,,估计也就是个摆饰

网友:

附件中的架子(弯板,一般是铸铝),用它调水平只是相对的,主要是检查道轨是否纽曲。在平面上垂直放两块条形水平仪,在起点处垫水平向另一端移动,检查道轨是否扭曲。水平只是参考一下。

网友:

做一个45度与导轨配合的水平块在用水平仪调整水平,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可以把导轨保护盖打开,导轨就可以看见了.和普通机床一样的调试办法搞定!!!!

网友(2007-10-28):
和普通机床一样

网友:
机床厂家有专用的水平桥.

网友:
一般来说,45度斜床身调水平应该是厂家发过来有个和45度配合的斜板,固定到刀架上,打水平。

厂里刚买的就是这样调的,因为是双刀塔,也可以直接放在下刀塔上测,主要测导轨水平吧。

网友:
用桥式水平架,,,,,,,,,,,,,,,,,,,,,

网友:
机床厂的人来给我们调,,根本不用他们自己床子上附带的45度桥板,说不准。(的确不准)。直接把水平仪放在转塔刀架上。

网友:
国人的悲哀,连普通的机床都不能设计好,制造好,调整好,拿什么更洋人比呀?滥竽充数的设备!
还想超过洋人?呸!

网友(2007-11-28):
(斜床身)还叫调水平?只大概调下就行了,一般是调较直线度,

网友:
斜床身的是用丝杆边上的导轨做为水平,校调的.方法和普通的一样.

网友(2008-01-09):
用两个水平仪  一个放到导轨上  一个放到中拖板上  直到导轨水平和拖板移动时另一个水平仪比较平稳且水银柱在中间 保证它的扭曲度  否则机床精度无法保证

网友(2008-04-06):
机床附件里面有一块标准的水平板,安装在刀架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