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托管和孔板流量计到底哪个更准?----[讨论]

楼主(2007-09-13):
      最近在看差压式流量计,就对皮托管和孔板流量计特别感兴趣,听厂家说皮托管本身精度还可以,但是皮托管每次所测数值只是皮托管所在位置的压力值,要测得管路的平均压力值,需要按等面积环法在风管断面的不同位置多次测量去平均值,存在人为因素,所以测量过程复杂,测量精度不高.而且皮托管如果直接钻孔安装在固定位置,得出来的流量值肯定不准,

而孔板流量计直接安装在管道的适当位置,一次测定风机流量,测值准确.

和皮托管相比,孔板流量计要准些.

) Z0 S c) {* ~( Q

请大家发表意见,跟贴

楼主:

孔板流量计是根据上下游的压差来测量流量的,基本工作原理为流量与差压的平方成正比
1  孔板流量计的使用要求
(1)测试流体应是单相、均质的牛顿流体
(2)孔板流量计仅适用于圆管,管径大小有一定限制,上下游有很长的直管段,而且节流件上游10D、下游4D直管段的内表面粗糙度、圆度要严格符合具体规定。
(3) 流态:流动应是连续、稳定的,不是脉动流
2 孔板流量计技术性能要求
介绍了几点孔板流量计的局限性和不足
(1)由于结构特点,孔板流量计是通过节流件来完成测量的,所以其量程比通常只有1:3,量程比低,表明测量范围窄
(2)由于孔板流量计的结构有阻流件,孔板流量计的压损很大
(3)由于孔板流量计抗干扰能力较差,现场精度最高能达到2%,一般情况下在3%左右。
(4)由于孔板流量计是靠孔板前后的差压信号来实现流量测量的,脉动流会使孔板前后的差压不准, 所以孔板流量计不适合测脉动流
(5)孔板流量计采用差压法测量气体的流量,涡流直接影响孔板两端的差压, 因此孔板流量计对涡流很敏感, 要求有很长的直管段才能满足测量精度的要求。
(6)孔板流量计,由于量程比窄,计量管路多,而且上、下游直管段长,现场工艺管路复杂。
孔板优势在于可测量高温高压

这是我所查到的孔板流量计的特点,它还有些优点,请大家跟贴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