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图用线切割还要加尺寸吗?

楼主(2007-09-13):
请问这张图用线切割还要加尺寸吗?为什么拿去线切割他们说尺寸不全,说要提供精加工尺寸.

请问精加工尺寸与设计尺寸有什么不同?

网友:
Re: 请教,请问这张图用线切割还要加尺寸吗?

可能是需要公差。

网友:

机械设计可不等于画图噢!很多外行的人都以为机械设计就是画图,觉得我们机械专业做的事没技术含量,正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再简单的零件设计图纸也不能漏掉一些必要的东西——技术要求、公差等级、热处理、表面处理、版本号……总之,该写的全写好,才是符合规范的图纸。 楼主发的这张图不能叫零件图,只能叫示意图。

网友:

同意三楼的说法

楼主:

此零件只是一个简单的零件,精度要求不高,更不需要什么热处理什么的,我只是拿此图去线切割而已.

楼主:

同意三楼所说的,只是此图与原图已删了不少东西,本人不明白的是,我拿去线切割,为什么说我的尺寸不全,他们无法计算,我不知道线切割在编程时是否还要计算什么,后来他让我给提供给也,上下两孔圆心的垂直距离.不知道为什么他还要那个尺寸?

网友:

前提条件是:你们发给别人的材料是否已经打好穿线孔
如果没有打孔,别人要那两个尺寸是正常
不过呢,现在一般把线割发给外协的时候一般只标注线割需要的尺寸,无关的尺寸都给CUT了

网友:

赞成7楼解释.顶啊!

网友:

没有穿丝孔。

网友:

图纸上不缺尺寸。但线切割时需要直接知道孔间X、Y向尺寸,而他们一般又不精于或懒于解三角形,更别说像我等在电脑中把图再画一遍,然后标注或查询尺寸了。

网友:

楼上的~~孔间的尺寸可以在图上量的~~他们要的可能就是公差~~如果没什么要求的话按图纸就可以割的

网友:

与孔是否已打好无关,线切割对穿丝孔的要求并不高。

网友:

图形编程的线切割机可以很容易加工的 但就这个图来说 可以叫工序图纸,在单道工序里面编程是可以的,不过 还少了材料 精度要求等一些必要内容。
建议补上去在下发。

网友:

请看清楚了再发言:
一、如果是要公差,人家就直接说要公差好了,难道会把要公差说成尺寸不全吗?再说楼主已经告诉我们人家后来让他提供上下两圆圆心的距离了。
二、我有说过孔间的尺寸在电脑里的图上不可以“量”吗?不是在打印出来的图纸上量。

网友:

同意楼上,
反正现在一般线切割机都是画图编程的,所以说很简单的问题啊,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上下两园距离为什么。

网友:

请不要跑题。楼主是问这张图线切割还要不要加尺寸,不是问这张图纸规范不规范。

网友:

请不要跑题。楼主是问这张图线切割还缺不缺尺寸,不是向各位请教这图纸是否规范。还有,请多从提问者的角度想问题,人家线切割工没有那么傻。

网友:

从实线画的零件图来看,画得很不规范,但看得懂,不缺尺寸是加工的出

同意10楼的说法,是编程人员技术不精

简单零件按图加工,复杂零件提供电子版本

网友:

尺寸应该完全够了啊//
编程技术人员不行

网友:

也许是线切割的人的问题,现在的线切割软件都可以画图的,就算不能画图,手工也可以算出孔距,要不是懒,要不就是不敢自己算或不会算.不过你这种标注法是不太好哎,还是本着方面别人的角度来才好呀

网友(2008-08-22):
你这附图没有任何问题,楼主都说了  没有什么要求,就说明尺寸都是自由共差,要是连这个都加工不出来,还做什么线切割

网友:
尺寸不全

确实差尺寸,上下十字坐标尺寸

网友:
线切割图可以画的,没少尺寸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只要按照你提供的尺寸画一遍,能画出来的话我就佩服你了。
能画才能做。
要不你就直接拿CAD文件给人家做,那就什么尺寸都不用标了

网友:
看了大家的帖子,不知道是我技术不行,还是楼主发上来的这张图纸确实是少了尺寸,就像24#楼所说,就楼主所给图上尺寸你能画出图来?????那你是高手

网友:
仔细看了看,尺寸不少,只是不够直观,我自己从来没用过这种标注方法,看来还是自己技术问题 :L
这样的标注方式很容易让人认为是少了尺寸,

网友(2010-04-19):
请不要跑题。楼主是问这张图线切割还要不要加尺寸,不是问这张图纸规范不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