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中原点偏置怎么用?

楼主(2007-09-13):
最近在用数控车床车 薄垫片 批量大   觉的做一个切一个 太慢了   想利用原点偏置功能加快加工效率  。

 Q

   如何用请教大家。

网友:

O1(主程序)
N10 M98 P2    (调子程序O2,加工第一个零件)
N30 G54       (坐标系Z向左移22毫米)
N40 M98 P2    (调子程序O2,加工第二个零件)
N50 G55       (坐标系Z向左移22毫米)
N60 M98 P2    (调子程序O2,加工第三个零件)
N70 G56
……
N100 M30
O2(子程序)
T11
N10 M03 S400
N20 G00 X41 Z1
N30 G71 U1 R1                    (粗车外圆)
N40 G71 P100 Q150 U0.6 W0.1 F0.2
N100 G01 X30 Z1
N110 Z-5
N120 G02 X40 Z-10 R5
N150 G01 Z-23
N160 G70 P100 Q150 F0.06 S800      (精车外圆)
N170 G00 X100 Z100
N180 T10
N190 T22
N200 M03 S300
N210 G00 X42 Z2
N220 Z-22
N230 G01 X19.6 F0.05               (切断)
N240 G00 X100
N250 Z100
N260 T20
N270 M05
N280 M99
注:1、程序中1号刀为外圆车刀,2号刀为切断刀(刀宽4毫米);

网友:

零件图

网友:

用绝对方式定制轮廓加工程序,利用G10指令实现坐标系平移
这种方法用绝对方式编制零件轮廓加工程序,利用G10指令变更刀具补偿偏置量,实现坐标系平移。操作时,加工完一个零件后,再执行程序即可加工下一个零件。
指令格式: G10 P_ X(U) _ Z(W) _
其中,P   —刀具补偿号;
X(U)—X轴绝对/增量偏置值;
Z(W)—Z轴绝对/增量偏置值;
在绝对值指令中,地址X、Z所指定的值即为地址P所指定的补偿号对应的补偿值。在增量值指令中,地址U、W所指定的值被加在地址P所指定的补偿号相对应的当前补偿值上。
具体程序如下:
O4
N10 T11
N20 M03 S400
N30 G00 X41 Z1
N40 G71 U1 R1                    (粗车外圆)
N50 G71 P100 Q150 U0.6 W0.1 F0.2
N100 G01 X30 Z1
N110 Z-5
N120 G02 X40 Z-10 R5
N150 G01 Z-23
N160 G70 P100 Q150 F0.06 S800      (精车外圆)
N170 G00 X100 Z100
N180 T10
N190 T22
N200 M03 S300
N210 G00 X42 Z2
N220 Z-22
N230 G01 X19.6 F0.05               (切断)
N240 G00 X100
N250 Z100
N260 T20
N260 G10 P1 W-22  (1号刀Z向补偿偏置量迭加负的22毫米)
N270 G10 P2 W-22  (2号刀Z向补偿偏置量迭加负的22毫米)
N270 M05
N280 M30

楼主:

谢谢福林大哥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