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推力轴承固定---请教

楼主(2007-09-13):
平面推力轴承固定,用什么方法最好呢?

谢谢。

网友:

你知道平面轴承的紧圈、松圈吗??

网友:

需要固定吗??
不需要固定吧????
你用在什么地方需要固定????

楼主:

我是把它放在两个平面之间,在运输过程中或移动过程中,担心滚动体会掉出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轴承是平放着的。谢谢!

网友:

除非一些特殊的平台,一般推力轴承的设计不存在,在运输过程中或移动过程中,担心滚动体会掉出来的问题。
不知道你的具体结构,不乱发表评论.

楼主:

不是把它用在轴上的,就等于两个平面之间放上一个平面推力轴承,松紧圈固定在上下两块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