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CAD的线径标准是多少?

楼主(2007-09-13):
各位,师兄,请问:

画CAD的线径标准是多少?

网友:

楼主您好!

请看图。

网友:

粗实线0.4
细实线0.2

网友:

cu0.7
xi0.35

网友:

CAD并没有标准吧,但是我们制图学 的是,粗实线0.5毫米,细实现和虚线等是0.25毫米

网友:

是的啊 有GB的

网友:

粗:细=3:1

网友:

粗实线0.7
细实线0.35
不过CAD制图时用这样的线太粗了,打印出来的图里两根线会糊在一起
是不是用粗0.4    细0.2  更好乃?!
菜鸟一个,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我一般细的画0.18,粗的用0.35。这样的图看起来比较清爽。

网友:

看你用什么图纸了!A3和A4我们一般用粗实线0.3细实线0.18

网友:

0。3/0。13

网友:
粗:细  =   2:1

网友:
我用的细线0.2,粗线0.5,图框线0.7

网友:
参考GB,根据本公司的情况而定,附一张图片看一下

网友(2009-05-03):
我一般都用粗:0.3  细: 0.15!这样好看些!

网友:
根据图幅一般粗线选0.5、0.4,有时选0.3,细线选0.13,这样打印出的图清秀一些。如果按0.7,打印出的图效果不理想。

网友:
觉得要看图纸的打印效果或比例而设定。

网友:
这个也有讲究的啊?我只知道图纸如果要求的画就按要求来!没有的话就默认的

网友:
呵呵,还是先看看《机械制图》吧,里面说的很明确
轮廓线如果是b
细实线大约为b/3
相应的其他各线的线型、粗细等
都有详细说明
这是制图基础
所以应该学学

网友:
5# zfbing 就是啊
我们也 哒···

网友:
粗的用0.5,细的用0.18

网友(2009-07-08):
0.5     ! S2 ~9 E# ]2 `. l
0.18

网友:
粗实线1.3 ,细实线0.7

网友(2009-08-23):
来来来。学习了。

网友:
14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根据不同的图纸选不同粗细的线条

网友:
之前机械制图上面说的是:粗0.5

网友:
要自己设置的

网友(2009-09-24):
看上去漂亮就行

网友:
额  自己选择..跟 打印机和图纸有关系

网友(2009-11-03):
怎么这么乱!应该按照GB来,也就是以前用铅笔制图时的来吧!

网友(2009-12-06):
还得根据使用的打印机来定,喷墨的可以设细点,粗0.3~0.35就可以了,

网友:
根据打印机打印出来后,再调整,完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