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上的波纹弹簧,一般怎么用?

楼主(2007-09-13):
阀门上的波纹弹簧,一般怎么用呀? 哪位知道,麻烦告诉下。

网友:

你可以把这个业内的一些情况给大家深入地做一下介绍和分析,而不是变着法子宣传自己,那样效果不好。

希望提出真正的实际问题,具体问题。

网友:

在一些阀门或者机械密封都有用到,有单片式的。

网友:

附图是机械密封的部分组件,波状弹簧主要用于石墨密封介质的加强力作用,这类密封组件我们用于食品饮料生产线上。

楼主:

这些东西,是配套组合在一起用的吧?从照片感觉你这个波纹垫圈,是冲压的!

网友:

球阀上面使用比较多的,特别是浮动球阀,功能是用来压紧密封圈,让密封面保持一定的结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