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28-75滚丝机---[请教]

楼主(2007-09-13):
现有一产品40Cr调质(25-30HRC),滚牙M24X2(滚前毛坯车至直径22.55mm-22.6mm),长度35mm,滚压的时候时间为15s左右,后面工件会往上弹起,尺寸达不到、牙型不尖!

 ?

注:滚丝轮中心高:130mm,托板的高度为:118mm

网友:

工件往上弹起,应该是托板高的原因。尺寸达不到是因为压力小,或者行程小,和滚轧时间关系不太大,牙型不尖可能是因为托板低,好像和前面说的矛盾,所以应该是托板的前后不平行。具体原因要看具体情况,只能提这点意见。还不行的话可以找我,我的QQ是158739427

网友:

工件若质量分布不均匀的话,特别是大一点的件,很容易弹跳,不如改用轴向可弹性让位的顶针两头顶

网友:

2楼建议不错,问题解释的很清楚了

网友:

直截径22.55mm-22.6mm有点大了     22.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