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锯片平面精磨,要求两面平面度0.04mm---请教

楼主(2007-09-13):
现在要求圆锯片平面磨削,锯片直径400,厚度3.5,原本平面度为0.15,经过平面磨床磨削后,两面平面度要求0.04,现在我们怎么磨都达不到要求,望各位大虾指教,感谢!!

网友:

钢板剪冲

+ x4 Z; F; \ X

淬火(压淬---用工装把锯片(例20片)压紧后再淬火,减小变形量),校平,回火

多翻几次面磨(不能用平面磨床,要用工作台迥转的圆盘磨床)

修磨返工时,在还没吸牢之前,脱空之处塞纸,再吸住磨,重复翻身多次

网友:
有没有数控平面磨床,可以省去热处理。这样变形厉害的东西应该斜着放在吸盘上,工件下面放圆棒和斜块垫起来。(圆棒和垫快要求精度要求高),多翻几次面磨。至少磨4次。注意控制余量!我们的机器(OKAMATA)做这样的平面度可以达到0.01。你先试试楼上的大虾方法,不是每个厂都有这么好的设备。

网友:
我们厂也经常做薄件 我们经常用两面胶粘着磨  挺好的

网友:
直径400毫米的圆锯片,想来可锯削深度不会小,考虑过锯削时锯片侧面和工件的摩擦没有?请看一下市场上此类锯片,有用平磨完成最终加工的吗?
用平磨完成厚度初加工,然后用心轴装夹回转,用两个碗形砂轮在锯片的两侧同时磨削,才能保证锯片两侧面的平行度和有一定的侧面切削后角。

网友:
不可能哦   直径300   厚度3.5的薄片 在我们公司加工出来没出现平面度超过0.03的  我们的加工方法就跟平常一样啊  正反正反正........多磨几次就好了

网友:
可能的,关键在于你的设备,OKAMATA日本冈本比国内的同类磨床性能高出好多,而且卖给中国的是A系列,我们用的是G52 EX系列。E系列比A系列大好多。关于它的信息只有在GOOGLE 上的日本网页才能收索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