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性能试验用的过渡接头用缩口还是用扩口好?---[讨论]

楼主(2007-09-13):
风机性能试验用的过渡接头用缩口还是用扩口好?

网友(2009-05-03):
主要是看是什么情况下,一般都是扩口的。

网友:
一般都是扩口的,
如果缩口的话,长度会更长的。

但是,一般不会在意这点,主要是根据你的测试风筒的直径。
一般企业只有一套测试风筒,不会每种直径的风机都配有风筒的,所以说用啥口要看企业的情况。
我现在就用一个缩口,我要干个630的风机,可是只有580的直径的风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