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和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尺寸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2007-09-14):
<>变频电机和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尺寸是不是一样的?
<>例如变频调速电机YVF132S1-2和普通异步电动机Y132S1-2  都是5.5KW,它们的安装尺寸和结构尺寸是不是一样的,
< class=MsoNormal style="MARGIN: 0cm 0cm 0pt">变频调速电机和普通异步电动机是不是只是前面的字母不同,其机座号相同就表示尺寸相同呢?

网友:

没有考证过全部,大部分是一样的。

网友A:

机座号决定安装尺寸,机座号相同,其安装尺寸当然一致。
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的风扇另由风扇单独传动,而普通电机的风扇是直接装在电机轴上面。前者不管转速快慢都能得到良好的风冷,而普通电机如果变频至低转速运转,则风扇转速不够,有可能让电机过热。
因此,如果电机经变频可能运转在低速时,应选用专门的变频调速电机,而如电机一直以较高转速运转,则用普通电机不会有问题。
这只是一点经验而已。至于两者之间究竟在结构和材料上有多大差异,还应请专业人士作答。

网友:

安装尺寸一样 只是变频的长 后面有个独立的风扇

网友:
机座号一样就是一平的

网友(2015-01-26):
引用 网友A:
机座号决定安装尺寸,机座号相同,其安装尺寸当然一致。
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的风扇另由 ...

谢谢  正需要,变频电机和调速电机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