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锅炉有裂缝,炉胆材料Fe410.2KW UNI5869/75---[求助]

楼主(2007-09-14):
一台意大利进口锅炉,炉胆(材料Fe410.2KW  UNI5869/75),现与前管板T接处有一裂缝,由于不知这是什么材料,与意大利厂方联系仅提供维修方案(用AWS A 5.1: E7018.1 H4 – EN 499: E 42 5 B 32 H 5型号焊条),未给出材料材质之化学成分,特种设备检测所要求知道材料材质与中国相适应的型号才给维修。

烦请有识之士给与帮助,谢谢!

楼主:

郁闷~~怎么没人懂啊

网友:

楼主好!
最近挺忙,很少上网,没有及时给予回复,见凉!

AWS A5.1---属于国外标准的低碳钢焊条,AWS E7018属于50-55公斤级的碳钢焊条,是低氢钾型碱性焊条,交直流两用,用来焊接较重要的碳钢,低合金钢及刚性较大的船舶结构。其牌号有J506Fe,J506Fe-1等。
EN499---属于国外的碳钢及细粒钢焊条,E425B 32 H5也属于碳钢焊条。

所以,用J507焊条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E7018-1的,是要求低温冲击的,大西洋焊接材料有卖的,
另外,如果采用国内牌号的,应该用J507Ni的,否则,低温冲击
韧性达不到要求。

网友:

如有不妥之处请多多指教!

网友:

4楼说的不错!
欢迎多参加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