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切割平台问题---[请教]

楼主(2007-09-14):
龙门式,左右都有y轴丝杆(滚珠丝杆),右边的y轴运行正常,左边的y轴从机床前往机床后移动是正常的,

但是左边的y轴从机床后往机床前移动到一半的地方开始发现y轴有抖动,拆掉防尘罩后发现,在抖动发生时y轴丝杆没有径向和轴向的窜动,

但是包着丝杆的滚珠螺母套在一半的地方,感觉象是受到阻力后,然后一下冲过去,所以一顿一顿的,就是之前所说的抖动.

问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可能的原因,次可能的原因,谢谢.

机械环境:机床没有加油(2个月),机床没有水平(水平误差有10毫米).

网友:

请先检查一下机床的九十度是否正常,如不正常先排除九十度问题.

网友(2010-04-20):
我估计是你门那的滑块坏了。。

网友(2010-12-20):
学习了 还有水温的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