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压力传感器测量的表压是气体的静压吗?---[讨论]

楼主(2007-09-14):
气体压力传感器测量出来的表压是气体的静压吗?

只能用差压传感器来测量管道中气体的动压吗?

网友:

萧萧天竹 网友好!

凡是对“动态物理量”进行测量,都必须有参照系,
所以对管道运动中气体动压的测量,只能用差压传感器来测量。

syw  070915---08.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萧萧天竹 网友好!

凡是对“动态物理量”进行测量,都必须有参照系,
所以对管道运动中气体动压的测量,只能用差压传感器来测量。

syw 070915---08.21

针对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只能用差压传感器来测量管道中气体的动压了,

针对第一个问题,我个人认为某些气体压力传感器测量出来的表压就是气体的静压,因为我要在管道同一截面的四周开有均布的静压测量孔,把静压传感器安装在那,测量出来的表压就是静压,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

楼主:

   一般情况下,用差压变送器就直接可以测量静压、动压和差压了。

网友(2010-08-14):
不是的,气体压力传感器测量的表压不是气体的静压,但一般都是当作是静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