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rMnTi碳氮共渗后硬度不够---[请教]

楼主(2007-09-14):
我公司加工一批蜗杆,对方要求材料是20CrMnTi,棒材;原来的工艺是:下料、调质、机加工(留余量0.4~0.5直径方向)、渗碳淬火、磨,在这个过程中,淬火后变形大(长径比是20)热处理采用的是冷校,最后加工完成后去测试,零件从齿形中部断裂。现在更改工艺:下料、调质、机加工(留余量0.1~0.15直径方向)、碳氮共渗、磨。我们要求的硬度是HRC56~62,现在处理完后仅有HRC48左右,根本达不到客户的要求。请教各位前辈,这个工艺过程应该怎样控制才能达到客户要求的硬度

网友:

第1次;粗车、余量放的太多
第2次;粗车、等温淬火低温回火--低温碳氮共渗

楼主:

楼上的大侠,我不是专业做热处理的,能把过程说的详细点吗?谢谢!
要是我有时间到济南多好,可以当面请教.

网友:

对于20CrMnTi渗碳处理后蜗杆部位发生断裂,很有可能是因为淬火后形成了粗大的针状马氏体和网状碳化物,造成表面脆性很高,在蜗杆齿部处形成较大的应力集中;在磨的过程中很容易在表面形成微裂纹;经过矫直时较大外力的作用,使得裂纹迅速扩展,应力释放;导致最终断裂。通常情况下在渗碳以后需要做金相检测判断渗碳层的情况,看是否需要进行正火来消除网状碳化物等不好的组织。

对于进行碳氮共渗,硬度没有达到要求,只有48左右,有一个可能就是在进行碳氮共渗后没有进行较快冷却,或者没有直接进行淬火处理,导致碳氮大量逃逸,使得表面的碳氮浓度显著降低;进行淬火得不到足量的马氏体,使得硬度达不到要求。

 J4 @% ~. O7 p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楼主您好!热处理我不大懂,翻页书给您看吧。书上说,能够达到您的要求。

网友:

很可能是在进行碳氮处理后没有及时进行淬火导致的硬度下降,按道理来说,只要合理进行碳氮共渗后的热处理工艺,完全可以达到楼主的要求。

楼主(2008-05-29):
现在我们是这样进行的,先渗碳,待冷却下来后在高频,这样问题就解决了.谢谢楼上各位大侠.

网友(2013-06-02):
20CrMnTi是可以达到该硬度的,主要取决于热处理工艺及机工余量!

网友(2013-07-16):
20CrMnTi是专门的高级渗碳钢,如果没有操作失误,不会硬度不够。

至于碳氮共渗,20CrMnTi可能不是很适合渗氮。

另外,楼主上传一个图片就好了嘛,还要我们花7个威望去下载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