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4GA.Steel代表那种钢板?厚度是多少?

楼主(2007-09-14):
请教14GA.Steel是那种钢板阿?

material: 14GA.1"*2" Tubing(矩形管)

或者14GA.Steel (钢板)

搞不明白是哪种钢,考虑到应用场合,想用Q235-A代替了,

但是厚度不知道14GA 代表什么?弱弱的请教下。

网友:

哪国的标准?

网友:

以前老板好象给过一份这样的资料,上面是厚度对照的,
主要是冷板的厚度对照,这种标准的公差范围比较小,
但是记得不清楚了,14的厚度应该是1.5到2.0之间的吧

楼主:

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因为图纸是从加拿大传过来的。
不知道哪里有这份资料,在网上没有找到。

网友:

是美国的标准,厚度0。08英寸,也就是2MM

楼主:

谢谢阿,请问有没有换算的公式呢?
嘿嘿,得陇望蜀。

网友:

这个标准在社区已有了,你找找看,我以前也发过的。

网友:

哪里可以查询这些对应的厚度呀?好像普通钢板和镀锌板不一样。

网友(2014-04-24):
14GA=2.0mm

C.R.S=SPCC(冷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