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做一台加黄油的设备

楼主(2007-09-14):
我要做一太加黄有的设备就是不知道要用什么的油泵好啊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鉴于黄油黏度高,建议使用齿轮泵或者螺杆泵。

网友:

很多这种设备都是用压缩空气来压注黄油的.

楼主:

要是用压缩空气的具体操作是怎么样的啊

网友:

QZ-1-1型高压黄油注油泵外形新颖美观,操作轻巧省力。它是以压缩空气作动力的注油设备,借助泵的作用使油料产生高压,利用高压进行注油。高压黄油注油泵可以实现注油工艺机械化,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劳动强度,设备使用方便,安全可靠,可以加注锂基脂等各种粘度较大的黄油,适用于汽车、拖拉机及其它各种动力机械的加注润滑油脂及稀油的作业。
主要技术参数:
型号      QZ-1-1型气动黄油注油泵
压力比     50:1 (不计摩擦等损耗)
压缩空气    0.5-0.7兆帕
油桶储量    12Kg
油管长度    5m
输油量     0-0.85升/分
输送压力     25-35兆帕
空气缸直径   70毫米
行  程     35毫米
设备重量     7.8kg
外型尺寸        670*170*150

网友:

以前老式的那种就是一个装黄油的高压罐,上面一个注气口,下方是黄油出油口.现在的我没有打开过. 嘿嘿....

楼主:

那这油泵贵吗

网友:

  报价信息
产品名称:  高压气动黄油加注机QZ-3
产品规格:  QZ-3
产品类别: 化工设备
产  地:  南京
价  格:  860元
备  注:   QZ-3型高压黄油注油器外形新颖美观,底盘采用方形结构设计,设备的稳定性更可靠,操作轻巧省力。设备配备了气源调压阀、压力表,在气源压力大于0.7兆帕小于1兆帕范围内调整至0.7兆帕向设备提供气源。它是以压缩空气作动力的注油设备,借助泵的作用使油料产生高压,利用高压进行注油。高压黄油注油器可以实现注油工艺机械化,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劳动强度,设备使用方便,安全可靠,可以加注锂基脂等各种粘度较大的黄油,适用于汽车、拖拉机及其它各种动力机械的加注润滑油脂的作业。主要技术参数:型号      QZ-3型气动黄油注油器 压力比     50:1 (不计摩擦等损耗)压缩空气    0.5-0.7兆帕 油桶储量    12Kg 油管长度    5m 输油量     0-0.85升/分 输送压力     25-35兆帕 空气缸直径   70毫米 行  程     35毫米 设备重量     17kg 外形尺寸(mm) 310×340×840

网友:

如果用进口的graco是一个成熟的应用.多用压缩空气驱动,多应用于汽车行业

网友:

如果不是经常加的话,可以用黄油枪加,那是手动的,价钱应该也不是很贵

网友:

我们现在使用的是气动设备,进口的,不过使用率低,有点浪费

网友(2013-04-27):
气动泵不能实现精确注油,不能调整加油量

网友:
有黄油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