硫化天然丁苯橡胶,有这样一种天然橡胶吗?

楼主(2007-09-14):
我这里有一个橡胶件图纸要求使用天然橡胶,在收到供货厂家的的样件后我拿去做检测,检测的结果是“硫化天然丁苯橡胶”!

我想问一下是否真有这样的一种天然橡胶,还是属于其他的种类?

谢谢各位!

网友:

是有一种天然橡胶,而丁苯橡胶是合成橡胶,两者还是有区别的。主要是机械性能不同。

网友(2007-11-21):
建议做一下红外光谱,含有什么胶种一测试就知道了

网友:
可能是用丁苯橡胶(一种合成橡胶)改性的天然橡胶,也可能是用天然橡胶改性的丁苯橡胶哈。要看分析出来时,两种胶的配比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