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角螺母的1型和2型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9-14):
请教各位大侠:在国标中,六角螺母的1型和2型有什么区别?(外形和用途)。国外还有一种一个六角面倒角,另一面没倒角的六角螺母,在国外是不是标准件,但在我们国标中为什么没有?

网友A:

1型的六角螺母应用最广,1型螺母又分A,B,C三级,其中A级和B级螺母适用于表面粗糙度较小,对精度要求高的机器、设备和结构上,而C级螺母则用于表面比较粗糙、对精度要求不高的机器、设备或结构上;
2型六角螺母的厚度比较厚,多用在经常需要装拆的场合。就只是一个简单的介绍,手册上都有的。

网友:

一些标准,可能对你有用
是GB/T6170系列的

网友:
挺好 我挺有用

网友(2007-10-14):
好象就是2型的要厚一点吧

网友:
虽然不是很懂,慢慢学习了

网友:
我们设计的时候查手册倒是看见1型和2型以及A B C型,但是除了外形上的差别没看过其他的,今天学到点,AB型用于较精密的机械,c型用于较粗糙的

楼主:
在设计手册上,我也只是在外形上知道1型和2型螺母厚度有差别!我还说国外有一种只有一侧倒角的螺母,那这种是不是非标件?

网友(2009-01-16):
A、B级与C级的区别在于机械性能等级不同

网友(2009-03-12):
螺母厚度有差别

网友:
8级以上的螺母分为1型与2型两种型式。1型螺母指的是螺母公称高度m≥0.8D的普通六角螺母,其型式尺寸应符合GB/T6170的规定;而2型螺母的高度比1型螺母的要高,其型式尺寸应符合GB/T6175。增加2型螺母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通过增加螺母的高度得到一种不需热处理的、比较低廉的螺母。因为D≤M16的8级1型螺母不需进行热处理,故在8级螺母中,只有D>M16~39

网友:
的规格才用2型螺母,显然用不热处理的1型螺母达不到9级螺母的机械性能要求。规定2型螺母的另一个目的时获得韧性更好的12级螺母。由于螺母的高度增加,在较低的淬火回火硬度下就可以达到保证应力指标,故增加了螺母的韧度。

网友:
有日标单倒角的螺帽呀,是属于标准件。

网友(2011-08-04):
主要是厚度不同。 我想下载那个标准,怎么下不了啊。

网友(2011-12-07):
引用 网友A:
1型的六角螺母应用最广,1型螺母又分A,B,C三级,其中A级和B级螺母适用于表面粗糙度较小,对精度要求高的机 ...

螺母天天见,但都是熟视无睹了,今天才了解些,多谢!

网友(2012-07-31):
学习了 以前还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