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装完了,出这个提示

楼主(2007-09-14):
昨天把Pro/E装好了,但我在桌面图标上点没反映,要过大半天才能出来,而且出这一个对话框要我设置什么文件夹(附件 图)

网友:
Re: 请教Pro/E问题~~~

路径不可用。。。不能用中文的。。F:\~~

网友:

直接ok也可以进入正常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ok也可以进入正常界面

直接OK是进不了的,这个对话框的意思是我设置的路径中有中文命名的文件夹,要我换文件夹。

我已经装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

环境变量设置了没有,如果没有那么中文的文件夹它是认不出来的.所以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PRO/E在安装时,是不能使用中文路径的.

网友:
装错了!可以到网上找找

网友:
对PRE是不能用中文路径和用中文命名文件名字的

网友:
1、环境变量增加LANG=CHS
2、中文路径改为破解安装区

网友:
应该是那个license.dat 文件的错误吧

网友:
应该是说trail轨迹文件指向中文的文件名,没办法生成,重新设置目录试试看。

网友:
工作目录中有中文,你可以重新选一个工作目录,文件-工作目录!

网友:
小指戒指在4#说他已经装好了,大家还这么热心.还是2#bone40厉害,一语就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B(2008-07-18):
我的也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到底是怎么会事?那位能说的清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到底是怎么会事?那位能说的清楚点?

Proe的启动目录不可用,原因大多在于:该目录设置了只读属性,proe在启动时要创建trail文件,没法写入!!!

网友(2008-09-16):
我的也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到底是怎么会事?那位能说的清楚点?谢谢了!

网友:
许可证,是不是装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