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结构的拉伸模具可行吗?(请教 如图)

楼主(2007-09-14):
 想在一套模具上同时完成正反拉伸,材料同时受到两个相反方向的拉伸力,担心材料易爆裂,请教各位前辈,这样可行吗?

楼主:

望大家给点意见啊
材料厚度忘了写上面(0.3mm铜片),产品也是很小,外径6mm
下面这张图放大点

网友:

前方网友好!这种模具的结构比较复杂,限位、活块、上下活块的压力要控制好的应该可以成功。

楼主:

追风网友好! 模具结构我到不是很担心 主要是担心材料在受到两个相反方向力的同时完成不了成型
 不知道有没这方面经验的大侠 望指点!

网友:
Re: 这样结构的拉伸模具可行吗?

理论上是可行的,这种尺寸的模具我也没有做过,所以也没有十分的把握。

楼主:
今天试了模具,这种做法不行!
剪断之后准备拉伸材料就爆顶,材料根本没有流动,主要原因可能是下面凸凹模两边壁厚太薄,成型过程中象剪口样的拉断材料。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意见 望多指点!

网友:
前方网友:
一开始我以为你的模具是先拉深中间部分,达到深度后有限位装置止住,再有上模下压完成第二道拉伸工序。如果这样做材料才能流动起来,爆顶的可能性就会减小很大的几率。

楼主:
追风 好:
我也知道做两次会好很多,但在一套模具上完成这两个拉伸工序感觉结构不好设计!还有剪切工序。能不能谈谈你对结构的想法呢?

网友(2008-04-22):
我见过这个反拉深的料带!有人做出来了!反拉最薄的母模件单边50丝!

网友:
请问这个是胶针的拉伸模具吗?

楼主:
这套模具本人做了,但没成功。反拉的母模壁厚太薄,直接将材料拉断,后来改级进模了。
回10楼,产品是九伏电池的正负极接头。

网友(2008-06-11):
赞同做级进的

赞同楼上的,做级进的,模具成本成本稍大一点点,但是安全系数高了,生产效益也高了几倍来的

网友A(2008-09-02):
用级进模确保可以开成功.

网友(2023-09-13):
引用 网友A:
用级进模确保可以开成功.
产品是九伏电池的正负极接头

级进模或传递模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