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Z轴无法正常移动---[请教]

楼主(2007-09-14):
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 ,打开机床发现数控机床Z轴无法正常运动    X轴可以    关闭总电源和机床电源重新启动   问题还是无法解决    其他一却正常    是不是Z轴的伺服电机出问题了  机床型号CK6140   浙江产   系统为广泰 类试 南京系统    经济型数控     大家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Re: 求教数控车床 Z轴 无法正常移动

有没有什么报警提示啊?

网友:
Re: 求教数控车床 Z轴 无法正常移动

如果其它正常,无报警,检查z轴电机线接头是否松了。

网友:

有可能是硬超乘了  ,

楼主:

该机床没有限位开关  超程应该不会  是不是伺服电机的毛病

网友:

怎么会没有限位开关呢!!你好好看看吧!如果没有的话那刀盘早就飞了!!!我是干数控维修的这个还是比较了解地!!!!!!

楼主:

确实没有   不过今天技术人员过来发现 丝杠里面被一大快布给缠绕住了,导致Z轴无法移动   看来还是学艺不精啊  很感谢大家的指点  希望大家以后多交流交流

网友:
超程报警

  我这里有一台KND的数控车床,经济型,X负方向超程,版面显示X+,没有超程解除开关.用扳手把X轴强制移动到行程范围内,再按"复位"键报警还是解除不了.但移到行程范围内后X轴可以朝负方向移动,就是正方向移不了,Z轴也能正常移动.请同志们帮忙分析一下这种情况问题出在哪?是行程开关坏了还是线路或者是别的方面的问题?

网友(2007-11-25):
学的不多,也有可能是丝杠有赃物

网友:
类似丝杠被东西缠住导致无法移动的现象,有个建议:把机床扔进垃圾箱!怎么说也得有个报警啊.难道连误差监控也没有吗?什么垃圾系统啊!
1 O/ e* w3 t7 _' b8 Y对于经济型的超程报警,请查看图纸,应该有好多信号是串在一起后进PLC输入点的,排除故障后按复位能清除报警的,而且操作面板上也应该有个暂时解除报警的按钮,不会连这个都经济了吧,不然一超程就要拧丝杠,太麻烦了.8楼说的故障应该是有个信号开关有问题或触发了,按照图纸一个一个查.不是什么大问题.别说没图纸或看不懂啊.还有一个可能就是那个PLC输入点坏了,那只能更换集线器了,国产的老坏,我都遇到好多了.

网友(2008-01-29):
回复 网友A:

赞成呵呵可可呵呵可可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