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风机变频调速后,还需要调风门吗?

楼主(2007-09-14):
    鼓风机的工况调节装置是安装调风门调节鼓风机流量以改变工况点,而鼓风机变频调速也是通过改变风机转速,而改变风机流量,变频调速和调风门是不是不能同时存在?

网友A(2007-12-13):
可以阿,看PID 要求。
如果风机变频用来调节稳定风源系统压力,风门用来调节负载压力,控制对象不同,可以单独设置回路和整定参数。风门慢,变频器快,类似电源稳压器。

如果同时调节一个被控参数,可能会有耦合干扰,只要一个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阿,看PID 要求。
如果风机变频用来调节稳定风源系统压力,风门用来调节负载压力,控制对象不同,可以单独设置回路和整定参数。风门慢,变频器快,类似电源稳压器。

如果同时调节一个被控参数,可能会有耦合 ...

好象有点明白了,
风机变频器是用来调节稳定风机流道的系统压力(风管入口压力),风门用来调节负载压力(风管出口压力),控制对象不同。在风管流道中还会有风管的管网阻力.

针对风门慢,变频器快,类似电源稳压器。如果同时调节一个被控参数,可能会有耦合干扰,只要一个就可以。
该怎么理解?

楼主:
补充一下:风机变频是工频时靠调风门即流量调节装置,变频靠调频率

网友(2009-05-26):
变频是单个调风的,只针对一个使用设备。而风门可用于多个用风设备,根据设备的用量大小来控制风量。

网友(2009-07-02):
如果变频风机只用于一个设备,风门就没有必要。我们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
风机工况由系统决定,我想应当变频器够用。

网友(2009-11-16):
变频器控制精度更高,
而且可以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