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选择---[求助]

楼主(2007-09-14):
    变频器的容量一定要和所带动的电动机的功率相同吗?变频器的容量怎么考虑?例如我选的电动机是Y132S1-2,5.5KW的,那变频器应该选多大功率的,它的输出频率我选的是0-200HZ的,请大家帮忙

网友(2007-10-19):
功率也选5.5KW,电压等级一定要匹配,否则就烧了.电机用多大电压,变频器就选多大电压

网友:
简单的选择

变频器可设定电机的功率、启动转速、额定转速、工作电压、起动时间等,你可以先选择产品型号,然后按照说明书简单设定就可以了。但要注意变频器有直流或交流之分。例如:DSC400-直流变频400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