缸筒加工工艺---[请教]

楼主(2007-09-15):
缸筒加工,我知道有冷拔,滚压,衍磨。

 [

我听说冷拔加工精度高。

各位大大,帮忙介绍这方面的情况。谢谢。

网友:
Re: 请教缸筒加工工艺

我在学校实习时看到的是衍磨,要渗氮的

网友:

不知道LZ说的缸筒是做什么的
具体直径多大啊
我所在的公司是做自卸车油缸的 缸筒直径都在100以上 用的是45#无缝钢管
内孔加工流程为:粗镗→半精镗→精镗→滚压
最近好像有打算买那个冷拔管加工  不过成本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