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电镀有什么用---[请教]

楼主(2007-09-15):
请问版金件电镀有什么用,电镀为什么很毒。

网友:

一般起保护表面作用的,(冷板电镀的较多),一定的程度上也起装饰作用的--- 电镀很毒?-----呵呵,大概是要作化学反应的吧,人在猜想--- 其实现在的电镀一般在推行ROHS标准.(我们一般的产品都要过ROHS)-

楼主:

电镀要给营养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