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买数控铣床还是加工中心---[请教]

楼主(2007-09-15):
看过论坛上面的一篇个帖子之后,让我最初的想法有点动摇了(我之前是想买加工中心的,现在考虑是否数控铣床就可以了),一时拿不定主意,请大家帮忙给点意见。

. p4 W W

先说一下我要加工的东西:

主要用途:制造产品,非模具。

材料:铝合金为主。

数量:单件或者少量,偶尔德批量也是50-100件,最多估计也不会超过200件。

加工精度:加工出来的工件精度控制在0.05mm之内就可以了。

工件的复杂程度:这个不好说,有些工件只是做一个外壳,要求表面有些弧度,美观而已,有些工件对精度要求稍微高一点。

其它:会用到第四轴——数控分度头。

0 j6 M' x Y& q

由于资金有限,可以省些费用当然还是想省的。

如果以上资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可以再补充。

 D2 T

谢谢!

楼主:

顶一下!!!

楼主:

希望能得到高人指点!

谢谢!

网友A:

最好买加工中心,,加工中心和那个数控铣床的区别不仅仅在于只多了一个刀库和自动换刀的功能。。它的刚度,,丝杆,等等都有区别。而普通人哪里有办法判别呢?他们在价格上不仅仅只差个刀库的价呀

网友:

买数控铣吧  毕竟真真用到加工中心的很少

一个刀库配其就要花很多钱

一个没有刀库的加工中心就是普通的数控铣

网友:

加工中心贵太多了!

网友:

买加工中心吧!!配上四轴也不贵的,大概三十几万。普通数控铣精度达不到,床身式的数控铣价格也不会便宜了。你的零件有可能还会有粗精加工的问题,数控铣麻换刀烦好多!

网友:

买加工中心!毕竟可靠性要好很多,可以要求不配刀库

网友:

买数控铣吧,相对便宜些,也可以满足精度要求

楼主:

我今天问过了沈阳的数控铣床,她们的数控铣床就是加工中心去掉刀库就是的了。
这样看来刚性强度方面应该没有任何损失,而且精度也非常高,我看了其她厂家的数控铣床,的确精度方面比起加工中心来说差了很多。
沈阳有款“535”的,不要刀库的价格是22W。

网友:

看你的工件是多大了,4楼说的不错,加工中心和数控铣床区别就在有无刀库,价格也就是差不多相差了一个刀库的钱,不过刀库你也可以选便宜点的,应该在数控铣床基础上加多1.5万就差不多了

网友:

我认为依据实际比较好,铣床和加工中心就只差一个刀库,在精度上不会有什么区别,而且现实中很多人买来加工中心当铣床用就太浪费了, 加工中心的刀库是一个比较“脆弱”的部件,必须仔细保养,否则刀库可能就变为摆设了,一、以用为原则和所做产品的类型综合考虑,以楼主所言个人认为数控铣还是比较经济的,对于四轴可以在铣床基础上选配的。

网友:

我认为你应该跟据你的产品来选择你的加工工具,大家认为加工中心去掉刀库就是铣床,跟本不是,加工中心跟铣床跟本就是两种概念,加工中心也分几种,有线轨的有硬轨的,线轨速度比较快适合做批量的零件,硬轨就适合做模具了。刀库吗就无所喟了吗,加工工序不是很复杂手动也可以啊。
老兄有机会可让你见试见试我公司的加工中心。11月14号东莞厚街有机械展销会。

楼主:

谢谢各位的耐心解答!

网友:

如果你确定要沈阳机床的产品,可以把规格型号传上来,我有朋友可以替你询一下价格,或许能优惠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确定要沈阳机床的产品,可以把规格型号传上来,我有朋友可以替你询一下价格,或许能优惠一些。

, }: `# z% l ~ a5 O8 e% {

谢谢!

由于我加工的工件比较小,所以基本选择最小型号的。

好像沈阳没有抓们的数控铣床,听他们的销售人员说,只要把刀库取消就可以当数控铣床使用了。因此我基本选择VMC0535,或者VMC0641。

由于查看官方的资料,VMC0535是专攻中心,不是专门的铣削加工中心,虽然销售人员说它也是铣削加工中心,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所以有个备选方案:VMC0641。

不过异地购买的话,保修方面就很麻烦了。

网友(点评):
我们专攻中心的设计重点是换刀速度与z轴耐用度。 换句说如果你用专攻中心做普通铣削加工那z轴的寿命可能是xy轴的两倍以上。(还是忍不住回复一下) 而且专攻中心目前主轴马达是10000-24000转。普通铣床哪用得到。

网友:

一个刀库就三四万左右吧,如果以后用到怎么办?如螺纹孔什么的,然到还要每次用手动换刀。还是买加工中心吧,可以为以后多考虑。

网友:

还有如果是接单做的,说加工中心及数控铣床完全是俩个概念。

网友:
你的情况就是铣床了,个人意见

网友:
说的有道理,顶下四楼的!!!

网友:
Re: 是买数控铣床还是加工中心

四楼的顶一下!!!!!

网友:
买数控铣吧,相对便宜些,也可以满足精度要求,手动换刀不一定比国产加工中心慢.

网友:
大连数控铣床 CNC milling machining

大连机床集团数控铣床,全国第一界数控技能大赛指定产品:XD-40A.

福建办事处竭诚为您服务:

楼主:
做广告的?!
:lol :lol :lol
第一届之后的大赛采用的还是他们的数控铣床吗?

网友:
还是买数铣吧,实用,我们厂就装加工中心.有很多用户都不要刀库

网友:
适用最好,用最小的机械成本来达到加工要求,还要考虑机械运输和售后服务

楼主:
对呀,看了不少朋友的帖子,对售后都很关注,我想大品牌售后应该会不错的,宁愿贵点,这样娇贵的东西售后的确很重要。

网友(2012-06-01):
引用 网友A:
最好买加工中心,,加工中心和那个数控铣床的区别不仅仅在于只多了一个刀库和自动换刀的功能。。它的刚度, ...

无刀库叫数控铣 有刀库叫加工中心。和机床结构,刚性,丝杆都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沈阳的数控铣床,她们的数控铣床就是加工中心去掉刀库就是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