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的三通,怎样做精密铸造的模具---[请教]

楼主(2007-09-15):
请讲讲模具结构,谢谢.

楼主:

附件忘了,对不起,现在重传.

网友:

有了解这方面知识的大虾赶紧的来指点指点

网友:

楼主好 我只做过锌合金压铸 但原理相差应该不大
1,上下对半分中即分型面
2,左右滑块活动抽芯到中间26端面
3,上面再抽芯
以上是本人粗浅的见解

网友:

做活块抽芯,中间一块先抽走,周围四块分别挪出。以前我做精密铸造模具设计时是这样的。

网友:

又打不开郁闷啊~~

网友:
5楼说的先抽走中间一块是怎么做的,型芯是什么样的,请赐教,谢谢!

网友:
能不能把直径为13的中心设计成一个型芯,包括台阶也一起做,分型面为中心线,左右为凸凹模,请大家一起来想想,刚涉及到这个行业,还有很多不懂的,希望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2008-07-23):
我厂是作精铸模具的可以作组合蜡模方法.

网友:
一定要做到图纸所示产品吗?我就是做精铸模具的

网友(2008-09-27):
外模要做分型.泥芯做一个整的.以图纸上那个截面作为分型面,
做3个芯头定位且起到稳固泥芯的作用,芯头做死的,分上下两半做,因为是半圆搭子,不会阻碍拔模.
其他要注意的就是按图纸要求留出加工余量.
如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高手指正.
发一个鄙人做的东西,和这个有点类似,希望能有帮助.

网友(2009-08-23):
没看清楚,等下载下来看才好

网友(2010-12-22):
要什么威望点,我的3点还没搞清楚就没了,郁闷中。

网友:
原来回复就能加,我再来,希望别把我当成灌水的。

网友:
模具设计,没做过。我们公司项目部一直在弄什么模具。上班时就只听他们嘴里提模具俩个字。不知是怎么回事,学习中

网友(2011-05-06):
采用消失模。。。。。。。。。。

网友:
是蜡膜吗?做两半可以,最后组合在一起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