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已知两圆求公共切线的画法

楼主(2007-09-15):
求助:已知两圆求公共切线的画法

网友:

LZ还是去翻书吧,这是初三平面几何题。

网友:

楼主的这个问题是很简单的平面几何问题,好象初中数学里就学过了吧。
如果是用CAXA软件,则使用切点、切点方式画线,系统就自动计算切点位置并生成切线;最新版的AutoCAD有否此功能,我不清楚。
如果是手工绘图,则需作辅助圆。分述如下:
1、若要画两圆的外公切线,则以大圆圆心为圆心,两圆半径之差为半径作辅助圆,然后过小圆圆心作此辅助圆的切线,再作此切线的平行线(偏距为小圆半径值)即得。
2、若要画两圆的内公切线,则以大(小)圆圆心为圆心,两圆半径之和为半径作辅助圆,然后过小(大)圆圆心作此辅助圆的切线,再作此切线的平行线(偏距为小(大)圆半径值)即得。
建议楼主找本初中几何课本或机械制图教材复习一下。

网友:

用autocad最简单,直接点击直线图标,然后点击捕捉工具栏的切点,然后选择一个圆的切点大概位置,在点击捕捉工具栏的切点,再选另一个圆的切点的大概位置就ok了

网友:
用autocad最简单,直接点击直线图标,然后点击捕捉工具栏的切点,然后选择一个圆的切点大概位置,在点击捕捉工具栏的切点,再选另一个圆的切点的大概位置就ok了,如果是用CAXA软件,则使用切点、切点方式画线,系统就自动计算切点位置并生成切线!

网友(2007-10-29):
用清华天河的aotucad更简单,他有公切线快捷键,点了只要直接点两个圆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

非常感谢各位的赐教,是的有的问题很简单,但一时想不起来,所以麻烦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