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件焊接坡口形式---[求助]

楼主(2007-09-15):
请教各位焊接高手,谁有关于管件焊接坡口形式的资料啊?主要是20#钢,管径为φ14~φ140mm,壁厚为2.5~5mm,本人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楼主好!

这类壁厚的关键一般都是单V坡口。请到如下连接去看看

http://bbs.cmiw.cn/forums/166586/ShowPost.aspx

网友:

heh看了,有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