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实验需要一个圆筒,请教搞加工的兄弟

楼主(2007-09-16):
我做实验需要一个圆筒,筒内径150,外径160,厚一点也没有关系,高400mm,,

. W" y g" l$ ] i

但是我希望在内外径之间还有一层,打算在这个夹层里边注上油,  因为我要在内筒中方上一些碎石,在压力作用下,如果中间不加一个用液体过度的层,那么在圆

 r6 y* u9 V

筒外边测到的应力各个地方差别很大.

/ \+ t! o- H J( H# ^& h

我想问一下,达到我这个要求,能做吗?作一个大概多少钱?如果可以,一般可以上哪找人做?

 z5 g( g( K

先谢谢了,我也不懂加工,不知道表述是否清楚!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Re: 请教各位搞加工的兄弟了!

我估计这个东西一般只有组合,车3样东西,然后在组合,最后来焊接,就不知道你要求高不高了,
多少钱就看你哪个地方的加工厂多不多了

网友:

有点类似于汽缸体的水套,我觉得可以用两个带凸缘的套管组合,内套管两端都有凸缘,外套管只一头带凸缘,两套管一头压合密封,另一头焊接密封.内套管压合端凸缘上铣个缺口,以便于密封后加油,加满油再将缺口堵上(必要的话再焊一下,不过里面装的可是油啊),另或者用螺孔代替缺口.如果外套管凸缘碍事,可在压合后车掉.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算我妄言哈,呵呵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兄弟了.看样子,应该是可以作的.

加工后内筒加的压力大概有15Mpa,我需要套筒整个变形应该是弹性的.这个是不是选择比较硬的钢材就可以了.

另外我加油主要是为了传递压力的,应为内筒里边放的是石头,菱角分明,如果不加油,在筒外测的应变不同区域可能差异很大,如果中间加油的话,外边测的力就比较均匀了.

关于多少钱的问题,不知道楼上两为兄弟是哪儿的,按照你们那的行情呢,我在江苏徐州,估计这个厂不多,下午出去找找看.

另外,要求高不高,不知道指的是那些? 我觉的,我的要求是
(1)15Mpa的压力不发生塑性变形;
(2)内径,外径差一点没有关系,加工好再测量也可以

网友:

去买几根现在的薄壁管子组合焊一下好了

网友:

看你圆筒有表面光洁度要求没有,选择的加工方式不一样,价格自然不一样.
照你说的,你就直接裹2个圆筒,价格我们这里是400元左右吧,
不过材料硬了不容易弹性变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