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式三坐标---[请教]

楼主(2007-09-16):
有谁用过便携式三坐标的,前段时间有FARO公司来推荐,看上去还不错,就是不知道用起来怎样,有什么不方便的?

网友:

还有便携式的三坐标测量仪啊,我只在我们校办工厂看见过
一台三坐标测量仪,能不能发张图片啊,让学生我长长见识

网友:

若精度要求一般的话,Faro也还不错的
好像之前有两家公司争论关节臂的专利了的

网友(2008-03-07):
便携式三坐标测量机的好处

便携式三坐标测量机可做现场测量、对在线和工件较大的产品检测起来很方便。
天津盛泓博科技有限公司专业提供星科便携式三坐标测量机的销售和检测服务

网友:
便携式有它的优势,对于测量大型的不太复杂的精度要求地的,活不是很多的,可以使用,其精度要比一般的低很多的

网友:
我们用过faro的便携式,重复量测误差大,受人的影响大。老师傅量测量次误差可以在几个缪里面,有的人两次误差能到10丝。方便是很方便,但精度不太高,很精密的东西不适合量测。对大件特大件,精度在10丝以内的
还可以。不过角度光栅老美却是牛呀!差距呀!

网友:
便携式光学三坐标

便携式光学三坐标与关节臂的区别

网友:
关节臂的便携式坐标测量机,使用比较方便,但精度在坐标测量机中是最低的。一般都是手动测量,一般测量壳体工件,精度比较低的,重复精度在6司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