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密封用什么材料好---[请教]

楼主(2007-09-16):
我们最近搞的一个器具,用V型密封,工作一开始还可以,但是随着温度升高后,旋转阻力加大.甚至不能工作.

哪位高手能帮我想想,用什么材料好?

网友:

好象这个要知道密封的是什么才行,比如是油,水,还是其他液体,或是防尘,或是保温,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网友:
一般旋转密封都采用PTFE(即聚四氟乙烯)或采用机械密封(石墨环)

网友A:
球阀也是旋转密封,旋转部分使用金属(不锈钢等),固定密封环使用PTFE,能耐一定高温,兼且耐磨。

网友(2009-03-04):
不同的结构和不同的工况,选择的密封方式也不一样。
密封结构是个很深的学问。 建议楼主查一下手册,看看各种密封方式和材料的适用类型。

比如,最简单的 O形圈, 唇形密封,复杂的机械密封, 效果,应用环境不用,成本差距也很大。

网友:
每一个设计都要根据介质、温度、压力、旋转速度等具体情况,来选择“可靠”结构和“合理”的材料!

网友B(2018-08-09):
引用 网友A:
球阀也是旋转密封,旋转部分使用金属(不锈钢等),固定密封环使用PTFE,能耐一定高温,兼且耐磨。

请问O型圈适合旋转密封气体吗?(0.4Mpa)

网友(点评):
很少有这样的设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O型圈适合旋转密封气体吗?(0.4Mpa)

确实不适合,O型圈只适合静密封和往复运动的密封。旋转密封可以采用格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