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半径5MM以上的R角怎样能够比较准确---[请教]

楼主(2007-09-16):
各位大侠:

   请问测量半径5MM以上的R角怎么能够测的比较准确,尽量精度在正负10个丝以内,测量仪器只有三坐标和QV  用这两种仪器可以做到吗?

4 B: O G

有这方面的技术信息希望能够给我一点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应该是5mm以下的吧

以上的很好测啊,直接点就好了

若在2d面的话,qv自然是最好的选择了

用球径小些的测针也可以的,三坐标同样可以准确的测量,cosmos可以自动测的

网友:

请教qv和cosmos是什么意思???见笑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