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的计算方法---[请教]

楼主(2007-09-16):
最近遇到偏心的活          谢谢   各位大侠

网友:

一般根据需要计算得出.

网友:

一般车工的计算手册就有。

网友:

如果精度不高的,可以用垫东西
1先计算偏心圆心的距离
2画出偏心的圆心,用样冲敲出点
3装夹在车床上,使偏心的圆心跟尾座的顶尖等高(在此过程就是要垫东西的问题)
4夹紧

楼主:

有公式吗

网友:

4楼的大哥请给出公式!

网友:

三爪夹四方不太好,,容易夹坏棱边。还是搞个四爪

楼主:

不好意思我说的是偏心套

网友:

X=1.5e(1-e/2d)
其中X垫片厚度e偏心工件的偏心距离d被卡爪夹住部分的直径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