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空心球及装饰球怎么加工?

楼主(2007-09-16):
刚进社区,看到这么多高手,非常敬佩。有个小问题想请教:不锈钢空心球及装饰球怎么加工??哪位大虾能否具体点予以指点。多谢。

楼主:
Re: 请教-不锈钢空心球及装饰球怎么加工??

怎么搞的??
字体有问题。斑竹帮忙修正一下。谢谢。

网友:
Re: 请教-不锈钢空心球及装饰球怎么加工??

不只是机械 网友好!

我先猜:是先冲压两个半球---对焊---再精磨---再再电抛光。

请知道的网友给与更正。

syw  070918---01.43

网友:

同意楼上的以意见。 虽然我没有做过这类产品,但是我发现有厂家使用上述工艺生产弯管产品 。

网友:

我看了下上我办公室楼梯扶手上的不锈钢空心球,明显有一条焊缝,所以我也认为开门造车总工说的不锈钢球加工工艺是正确的.
老马老师所说的弯管产品.我刚到广东进的第一家企业有生产该类产品:游泳池用不锈钢扶梯,是用弯管机直接弯曲成型.只有是当弯曲半径太小,没有合适弯曲模可用的情况下才用弯头焊接-打磨-抛光.不过这样的工艺对氩焊工技术要求比较高.我当时所在的那家公司的几个氩焊工可以将两块t=0.5的细长不锈钢板对接满焊而板变形很小.我觉得他们很不错.

楼主:

如果是对焊再抛光的话,估计是要用自动氩弧焊接,做左右各一个半球型的工装,自动旋转焊接。大批量生产估计问题不大,效率会比较高。好的装饰球,外表根本看不出来有焊缝,除非破坏一个,从内部看看是否有焊接痕迹就一目了然了。但是有没有别的方法,比如说用做灯泡的工艺,吹塑、或者技术更高一点用超塑性成型???那就不要用焊接了。不知大家的意见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