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少钣金件化铣的变形?---请教

楼主(2007-09-17):
单位用的一种零件为钣金件,长1m*60度,圆筒514mm外径,内有加强筋4mm厚,壁厚2mm,材料为5A06,H112状态。

工艺方法为下板料6~8mm厚-滚圆-化铣-钳工切割修锉,主要问题是每次化铣后表面质量差,有波纹,两头变形严重,将近3~4mm,产品很难合格。

请各位帮我想想办法,如何减少变形,保证直线度。

7 c; c1 b r

目前的方案是:1、采用预拉伸板,但是成本会高不少。

2、在滚圆之后增加稳定化,但是尚未做试验,不知是否可行。

 M

叩首谢过。

网友:
我是搞铝合金加工的,对铝合金比较了解。把情况说清楚一点或许我能帮你。也可把资料发到我邮箱:ljgzj@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