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磨损或崩却后有什么好的修补技术?

楼主(2007-09-17):
请问各位大侠,模具磨损或崩却后有什么好的修补技术,可以使模具得以起死回生?

网友:

具体要看你模具磨损的地方

如果在刃口 那么就上磨床磨下刀口

举个例子说明下你磨损的地方,我们可以针对性的分析

网友:
激光补焊或微弧冷焊应该可以

网友(2007-12-05):
哪里掉了磨哪里,上磨床吧

网友:
激光补焊后线割修好或割镶件

网友(2008-01-11):
补焊,然后磨下一般的问题应该没什么了

网友:
激光补焊及充添环氧胶泥等

网友:
模具磨损?模具是个很广泛的词,冲模要磨,塑料模要补。(冲模有时也要补如拉深)。。。。。。总之请楼主具体点。

网友:
关键要看是什么模具和磨损的部位,修补的方法是很多的!

网友(2008-05-29):
模具修复专家-----乐山卓远NESD金属表面强化修复仪

我司专业生产模具修补冷焊设备,可针对各种材质的模具出现的磨损\拉伤\超工差\硌伤\棱角边角断裂\刃口\焊后咬边\气孔\沙眼\铸造缺陷等进行无损修复.详情请见我司网站:www.lszydz.cn
联系人:高学平  电话:13320928298   0833-2631723

网友:
模具修复专家-----乐山卓远NESD金属表面强化修复仪

部份模具修[localimg=400,225]1[/localimg][localimg=400,225]1[/localimg][localimg=400,225]1[/localimg][localimg=400,225]1[/localimg]复案例给大家参考下

网友(2008-12-15):
激光修复技术是最可靠的,热影响区小,比造成变形,结合强度高,冶金级融合,修好后比原来新的还好用。

网友(2009-09-23):
线切割把磨损的部位割掉,再镶上一块

网友:
只要不是损坏重要的地方,焊后都可以修

网友:
范围太广了

网友(2010-02-05):
用修补剂就可以了

网友:
激光补焊或微弧冷焊应该可以 " F8 h/ I2 n2 A7 E
刃口再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