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翘曲---[请教]

楼主(2007-09-17):
最近进了一批304不锈钢板,厚度从12到16。根据零件要求,采用数控等离子切割机进行下料。其中有一件4200*220*14,下料后长度方向弯曲严重,成了小船形状,两端弯曲程度有300多毫米,而12mm厚的一件4200*80*12,却基本没有变形。检验化学成分后,铬、镍、碳、硫、锰、磷的含量均在合格范围内。

" J) g P \! F( Y

不知是何原因,敬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
根据本人使用不锈钢材料的经验,它的变形真的是很随机的,亦绝不可用加工白铁的理论和方法来对待的。

网友:
这么厚的不锈钢板切割后产生翘曲是很正常的。我感觉主要还是热变形,对于大幅面板材切割时,我们一般采用分段切割。发生翘曲的板材再用矫平机矫平。

网友:
不过它的那个变形确实太离谱了,我们也经常使用等离子割不锈钢板,还没见过挠成这种程度。

网友(2008-08-13):
钢板板形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