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是怎么加工的?---[请教]

楼主(2007-09-17):
弹簧是怎么加工的

一般的铣刀是怎么加工的?

3 R0 l G

请教,谢谢。

网友:

弹簧有专门的设备,有简单的,也有数控编程的,速度很快;
铣刀的槽是曲面,当然是加工中心做出来的拉,不然还能怎么办?!

网友:

弹簧是扭出来地!
简单的弹簧加工方法是高压电极通电加热软化 然后扭成需要的形状,在弹簧冷却前淬火咯
当然,方法很多 自己去研究吧

网友:

二楼
铣刀槽有些是磨出来的,有些是压铸出来然后磨的, 还有一些是扭出来的/
那你说钻头(麻花钻)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不会也是加工中心做出来的吧。
如果你回答是的话,我去撞死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如果是小弹簧,每一圈又靠的很紧,那怎么办呢

网友:

4楼的不错哦。要知道加工中心比较晚才出现的。

网友:

形状\规格不一样,用途\材料不一样,零件的加工也就有区别

网友:

4楼的,我的回答是“是”。你去撞死了吧。

网友:

不可以动怒  伤身体的
大家语气和平哦

网友:

有专用设备吧。不过我没见过。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答案
原委网上查不出这种设备的形状
所以才敢请教各位

网友:

前几天在沈阳展会看到过,加工弹簧的,我想里面是凸轮机构吧,看着挺快加工。
也见过用车床扭的,估计还有好多其他的办法。

网友:

铣刀的槽一般都是要磨出来的

网友:

如果是小批量的就用车床缠吧
弹簧螺距是多少车床挂轮就挂多少
弹簧内孔是多大就做个多大的圆棒,然后将钢丝缠于圆棒上即可。
我以前这样做过

网友:
教你一招很方便的方法,手工绞盘可以用手直接加工出来。
我不告诉你,绞盘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