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齿轮同步器方面知识---[请教]

楼主(2007-09-17):
请问下在国内哪些类型的公司,哪些场合会对同步要求比较高,必须用到齿轮同步器,另求教关于齿轮同步器方面的知识(入门的就可以)

网友:

我正在对多个液压缸同步的问题发愁

网友:

搜索相关公司的样本吧,目前的教材上和一般资料都没有,只有相关的齿轮同步原理介绍

网友:
长江液压就有齿轮同步器,你网上搜索一下。

网友(2008-01-08):
可以使用一种叫齿轮同步马达(或分流器)的同步元件,最多可以控制12只油缸,可以搜索
) D8 S: n+ E- n- m'齿轮同步马达"在本社区里,有相关参考资料找到。。。。。。同步精度可以达到1。5-2。5%

网友(2010-09-30):
楼主自己是卓尔能的,还需要问大家这么入门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