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牙强度如何校核?---[请教]

楼主(2007-09-17):
     一般总有关于螺栓的强度校核,却没有内牙的强度校核。是否一般内牙强度都比螺栓强?我现在有一铝板(厚15),攻2个M10的粗内牙,牙深只有10左右,因为不充许钻穿。是用来联接支柱吊承负载,不知内牙会不会因为载荷过重而破坏?还有就是牙的深浅对联接强度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一般设计的时候  螺纹深度=1.5*螺纹直径  例如:M10的螺纹深度=1.5*10=15mm
仅供参考,在设计的时候可以根据螺钉大小适当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