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是什么?---[如图,请教]

楼主(2007-09-17):
各位大侠,最近接到一个订单,如图,

' } ]! ]9 v o2 x

在我看来是个夹头,好像是起锁止定位作用

和汽车电瓶的那个夹头有点类似,但是不知道准确的名称

4 Q F

谁能告诉我名称,还有什么样的工厂生产这种东西?

多谢了!

. W {

网友:

各个工厂对自己的零件名称都不一样的,没有什么国家标准来约制取零件名称的取法,
对了,到现在不知道是用什么材料的呢?

网友:

加紧套

楼主:

材料 10号钢

多谢阳光 无锡?

加紧套这个名字蛮像,呵呵

楼主:

查了一下,好像没有什么内容

楼主:

这是你想出来的名字吧

网友:

取名字有几种办法
一:根据零件的用途

二:根据零件的形状

网友:

名字这东西好象没有什么标准把?好记就行,我们单位那些阀芯\阀套等都是我设计后给它们起的名字,用两年多了,也没有人问过名字的事,你们哪个零件看起来很简单,应该很好加工的吧

网友:

好像这个东西有点问题.
18那个孔最多能穿过16.5的东西.从图纸上算出来.
不过还要看穿过12.5的是什么东西.
使用场合不是太清楚.

网友:

可以穿过18的轴,只不过要把轴洗去2.5,形成一个平台,可防止这个锁紧件(暂时这样叫)轴向位移和颈项转动。

网友:

同意国度的说法

网友:

锁紧套 怎么样啊

楼主:

使用肯定如国度所说

关键是不知道什么样类型的工厂做这种东西

感谢楼上热心的朋友

楼主:

我感觉两根轴可能都要铣,这样才稳定吧

还记得小时候修理自行车时候,装脚踏板就是如此,一个销子,一个轴,都铣成平面了

网友:

图纸上要求的精度并不是很严格,普通的机加工厂都能干这个零件.
其实一台普通的铣床就足够了,只是钻孔时要有个胎具以保证两个孔的位置.

楼主:

实现我想应该都可以做,但是我看这类产品应该是有专门的工厂来做

就是专门做各种夹头的厂

这样,效率和成本都能有效的控制,人家的专长嘛

曾经找到汽车电瓶夹头的厂家,但是大多是那种冲压的夹头

网友(2007-11-08):
真服了大家
这东西叫轴挡
锁在轴上限位用的

有事找我

网友:
应该叫锁紧夹头

网友:
零件的名称根据用途和外形特点来叫,没有一定的标准的

网友:
图纸有点问题:   既然虚线都画出了,为什么两个孔相交的相贯线不画出?中间那个2个宽的槽的虚线应该到两头,而图上是只到图中表示倒角的虚线.

这个东西怎么加工出来呢?大家说说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