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的操纵及驾驶原理

楼主(2007-09-17):
作为一种特殊的飞行器,直升机的升力和推力均通过螺旋桨的旋转获得,这就决定了其动力和操作系统必然与各类固定机翼飞机有所不同。一般固定翼飞机的飞行原理从根本上说是对各部位机翼的状态进行调节,在机身周围制造气压差而完成各类飞行动作,并且其发动机只能提供向前的推力。但直升机的主副螺旋桨可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对机身提供动力,这使其不需要普通飞机那样的巨大机翼,二者的区别可以说是显而易见。下面我们便对直升机的操控系统做一个简单的剖析。

 直升机的操纵系统可分为三大部分:

踏板 在直升机驾驶席的下方通常设有两块踏板,驾驶员可以通过它们对尾螺旋桨的输出功率和桨叶的倾角进行调节,这两项调整能够对机头的水平方向产生影响。

周期变距杆 位于驾驶席的中前方,该手柄的控制对象为主螺旋桨下方自动倾斜器的不动环。不动环可对主螺旋桨的旋转倾角进行调整,决定机身的飞行方向

 总距杆 位于驾驶席的左侧,该手柄的控制对象为主螺旋桨下方自动倾斜器的动环。动环通过对主螺旋桨的桨叶倾角进行调节来对调整动力的大小。另外,贝尔公司生产的系列直升机在总距杆上还集成有主发动机功率控制器,该控制器可根据主螺旋桨桨叶的旋转倾角自动对主发动机的输出功率进行调整。

飞行操作

升降 有些读者可能会认为,直升机在垂直方向上的升降是通过改变主螺旋桨的转速来实现的。诚然,改变主螺旋桨的转速也不失为实现机体升降的方法之一,但直升机设计师们很早之前便发现,提升主螺旋桨输出功率会导致机身整体负荷加大。所以,目前流行的方法是在保持主螺旋桨转速一定的情况下依靠改变主螺旋桨桨叶的倾角来调整机身升力的大小。驾驶员可通过总距杆完成这项操作。当把总距杆向上提时,主螺旋桨的桨叶倾角增大,直升机上升;反之,直升机下降。需要保持当前高度时,一般将总距杆置于中间位置。

平移 直升机最大飞行优势之一是:可以在不改变机首方向的情况下,随时向各个方向平移。这种移动是通过改变主螺旋桨的旋转倾角来实现的。当驾驶员向各个方向扳动周期变距杆时,主螺旋桨的主轴也会发生相应的倾斜。此时,主螺旋桨所产生的推力分解为垂直和水平两个方向的分力,垂直方向的分力依旧用于保持飞行高度,水平方向上的分力可使机身在该方向上产生平移。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分析是将主螺旋桨看作一个整体而得出的。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每一片桨叶的受力情况,将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情况。直升机螺旋桨的横截面与普通飞机机翼的横截面类似,均为头粗尾尖的纺锤型或半纺锤型。当桨叶划过空气时的切入角度发生变化时,桨叶所产生的升力也会随之改变。而在直升机主螺旋桨的旋转面偏离水平面的情况下,单片桨叶划过空气的切入角度将随着螺旋桨的转动而发生周期性的变化。同理,该片桨叶所产生的升力也会表现为周期性的改变。这也是驾驶舱中控制主螺旋桨主轴角度的操纵杆被称为周期变距杆的由来。以四桨叶结构的螺旋桨为例,当其旋转面发生倾斜时,相对的两片桨叶所产生的升力差同样会对机身的飞行姿态和移动方向造成影响。事实上,设计师正是利用了这种升力差,才能够使直升机在空中灵活自如地飞行。

旋转 那么直升机又是如何在水平面上进行旋转的呢?这个功能是通过直升机的尾螺旋桨来完成的。对于只装有一具主螺旋桨的直升机来说,如果把机身和主螺旋桨看作一对施力和受力物体的话,主螺旋桨旋转所产生的反作用力必然会使机身向相反的方向转动。要保持机身的稳定,就必须增加一个额外的力矩来抵消这种旋转,这也是设计师在直升机尾部安装尾螺旋桨的原因。当直升机处于直线飞行时,尾桨的推力力矩与主桨的反作用力矩刚好构成一对平衡力矩,而只需改变尾桨的输出功率机身就可以在水平面上进行旋转。大多数直升机都是通过驾驶席前方的一对脚踏板来调整机头方向。有了上面的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这对踏板实际控制的是尾桨的功率。

 通过上面的介绍,相信读者已经对直升机的驾驶和飞行原理有了初步的了解。事实上,直升机的每一个动作都是上述三个基本控制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以起飞为例,直升机在起飞时通常是先启动主螺旋桨,使飞机垂直升至11.5米的高度,然后驾驶员会一方面加大主螺旋桨的桨叶倾角来加快爬升,另一方面还会让主螺旋桨向前倾斜以提升飞行速度。随着主螺桨旋功率的增加,驾驶员还需不断调整尾螺旋桨的功率使机身保持直线飞行。可以说直升机在飞行中的每时每刻都贯穿着数个力的平衡与失衡,所以直升机的操作系统看似简单,要想真正掌握却绝非易事。

+ N2 a; x3 ? A+ x! K

' Y# u$ | U/ @/ V

网友:

老大  你想开飞机?

楼主:

开真飞机暂时还不想,我现在在制作一个遥控航模。还没成功。

网友:

我觉得1.JPG的"操纵直升机所可利用的力"的主螺旋桨的旋转方向应相反。

楼主:

ty55,你好

开始我也同感,可细考虑是对的。

网友:

我在飞 友好!

1?:主浆和尾浆是同一动力,还是采用各自动力机?
2?:如果是同一动力,则尾浆推力如何控制?
3?:采用油动,还是有线电动?
4?:是准备做实用模型,还是是简易模型,仅仅用于玩?
5?:采用简易控制,还是准备加些自动控制?
6?:

syw 070917---22.56

楼主:

syw开门造车  您好!

我做的航模主浆由汽油机驱动,尾浆用直流电机驱动。尾浆的推力采用遥控比例控制。

只是感觉好玩制作的简易遥控模型,用6路比例遥控控制。没有成功。关键还要再装陀螺仪等用于平衡的部件(开始没有考虑到)和更换更好的无线遥控设备,价格很贵的,所以暂时停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y55,你好

开始我也同感,可细考虑是对的。

我在飞:你好!
我的理解是:主螺旋桨逆时针旋转时,(必须根据旋向决定桨叶升角)除产升力外
对机身而言还有一与主螺旋桨旋向相反,扭矩相等的反作用力。若无尾螺旋桨的
话就不知是主螺旋桨旋转还是机身旋转?尾螺旋桨应起到平衡反作用力的作用。
根据图示应改变主螺旋桨的旋向或将尾螺旋桨推力旋转180度。不知怎么理解?

楼主:

ty55 你好

尾浆就是克服主浆的作用力,如没有尾浆,机身将随主浆的旋转方向旋转。力是相对的。

网友:

感谢我在飞
长见识了

网友:

原来我上学的时候,我们系统的学校机械类有一门课叫飞行原理,大开本大概300页左右。不过我上学的时候那个科目就已经停掉了。从学校的教材库里我当时还找到过那本书,其中有很详细的直升飞机原理,非常的复杂,特别是螺旋桨的铰链结构。遗憾的是 那本书现在也找不到了,否则可以提供给楼主参考。

前两天在图书城里还看到一套坦克设计,本想买下来回家解闷用,想想自己时间有限,还是放弃了

网友:

我只能看看了

网友:

我在飞 友好!

你在7楼的发言:
只是感觉好玩制作的简易遥控模型,用6路比例遥控控制。没有成功。
关键还要再装陀螺仪等用于平衡的部件(开始没有考虑到)和更换更
好的无线遥控设备,价格很贵的,所以暂时停滞了。

//***************************************
在“可视距范围内”对固定翼飞机遥控只要3路就可以了:
1、发动机供油调节------既,控制速度。
2、方向舵调节-----------既,控制方向。
3、水平舵调节。

在“可视距范围内”对直升飞机遥控也同样是,只要3路就可以了:
1、主浆发动机供油调节------既,控制升降。
2、副浆发动机供油调节------既,控制方向。
3、主浆翼杆与垂线的角度调节-----既,控制前进还是旋停。

//***************************************

问题不在于是否拥有多路的“更好的无线遥控设备”,也不在于是否
安装“陀螺仪”!
你的6路遥控器足够用了,没有“陀螺仪”,做一个重锺式角度仪也可以代替。

问题出在:你很难对直升机进行“多因素协调控制”。

//***********************************
在“可视距范围内”,“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的“最小控制系统”
同样是3路,
对“固定翼飞机”用3路控制可行。
而对“直升机”用3路控制却很难!其原因就是直升机是“对多因素进行协调控制”,

//**********************************
“对多因素进行协调控制”,就必需借助于计算机(单片机)系统了。
归隐在谈到对多因素进行协调控制时,曾举过一个对B-2隐形轰炸机进行控制方面
的例子,在那个例子中,采用人工直接控制,根本就不可能。

syw  070924---06.30

楼主:

syw开门造车 您好!

我的遥控器不能设定控制曲线,所有各轴的联动不好。
我的遥控路数分配1 发动机油门,2主浆功角控制,这两项都是控制上升和下降的,
            3前后倾角,控制前进倒退,4左右倾角,控制转向。 5尾浆,控制机身方向。
            6是备用通道。
现在的主要就是您说的“对多因素进行协调控制”解决有难度。。。。。

网友(2007-12-12):
谢谢老大,我已经对直升机的驾驶和飞行原理有了初步的了解。

网友(2009-01-23):
现在知道直升机是如何前进及转弯了!

网友(2009-07-30):
我也好想飞

网友:
不错 那天驾驶员晕了 咱来开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