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臂转床转孔如何能定位的更精确?

楼主(2007-09-17):
我厂机加车间车间有一台老式摇臂转床,为我厂加工维修件用,我想请教大家,在用摇臂转床加工孔时,如何能更准确的定位,有什么辅助工具吗?我们现在的用的方法就是目视法,看着转头去转孔,致使定位尺寸很难保证。请教了,谢谢大家。

网友:

如果零件比较多可以采取 钻孔模

单个的吧就没什么好办法

楼主:

无锡锡通大侠:
请教什么是钻孔模?能否详细讲讲,谢谢。

网友:

如果工件容易移动就设计一个卡具,每次钻孔的时候摇壁不动,调整卡具,提前调整好钻头相对与卡具的位置

楼主:

冰河234大侠:
能否用CAD画个草图关于卡具的,谢谢。

网友:

钻模  就是相当于一个定位工装

例如:你的板件上有很多的孔  精度要求不是很高  板的数量又很多  这个时候为了降低成本 就要适当的更改加工办法(由原来的加工中心改为摇臂钻)  这个时候你可以做个工装  上面做很多跟零件上一样的孔(这个工装需要热处理,钻头不能破坏,一般在HRC58左右)

这样就可以很简单 很快捷的操作  务虚担心孔钻偏  中心不对 等毛病

网友:

中国长春 :不好意思啊,零件不一样卡具也不好说啊,你自己想着适合自己厂里经常加工的零件就行,如果嫌设计麻烦就做个钻模好了,
照我说的那样其实也不太好,把摇臂钻当普通钻床用了,有点浪费,在没有普通钻床的情况下可以考虑

楼主:

感谢无锡锡通大侠。
感谢冰河234大侠。
下面我附上我要加工的零件图,请大家帮我想想用摇臂钻如何才能让孔的定位更精准。
谢谢。

网友:

不兼容 能不能保存为2000格式  或者是PDF格式的

楼主:

PDF格式的
谢谢无锡锡通大侠。

网友:

长春大虾  就2个?

那就用普通钻床  采用最简单的划线的办法  因为是螺钉让位跟沉孔  所以精度能保证的

楼主:

无锡锡通大侠:
您没明白我的意思,我不是说孔多,就三个孔,在我们车间加工的时候,画好线后工人师父加工的时候用转头去找样冲的时候只靠目视,这样导致有的时候偏离很大,是工人责任心的问题还是加工方法的问题?

网友:

根据你说的这个情况 应该是工人加工的问题

楼主:

明白,谢谢无锡锡通大侠。
顺便一问,您有CAD的图框模板吗?从A4到A0的,如有能否发到我邮箱:xcbfawdz@gmail.com
祝工作顺利。

网友:

有  但是不在我电脑上 我的邮箱:deng_mz@163.com   你发个邮件给我说明下

楼主:

好,邮件联系你,谢谢这里的朋友,这个帖子不用在回复了,版主可以封了。

网友(2010-07-22):
先用一个小的顶尖定位,然后锁紧摇臂,再换钻头就可以了,我们是长这么干

网友:
补充一点最好先钻上小孔,再定位

网友:
有批量的话用钻模板,三个孔的相对位置由工装保证了。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