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品镀锌后怎样去氢?

楼主(2007-09-17):
各位前辈老师们我有个产品要求成品镀锌后去氢处理帮我解答一下

* J v

网友:

没接触过  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高温200度烘烤2小时

网友:

哦,我公司生产的阳极氧化设备,最后一道工序是烘干炉烘烤,要求高温可以达到300度,可能就是这个用处。

网友:

受教

网友:
180度烘2小时以上

网友(2007-10-28):
没错,不过看材料决定温度和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除氢是采用 加热的方法将从金属中赶走的,但是温度不能超过 250°C,因为在这个 温度下镀锌层的结晶组织会变形、发脆、抗蚀性能下降。一般温度在190~230°C。2~3h即可。渗碳和锡焊件的温度在140~160°C,保温3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