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拉床托刀架的设计图

楼主(2007-09-17):
拜托了,朋友们,求拉床托刀架的设计图

网友(2010-02-03):
大侠多帮忙啊,

我也需要啊

网友:
请问是哪部分的托架?如果是刀 的是前边还是后边的?

网友(2010-09-04):
我还在学习 不知道那是什么  但是我也想要。

网友:
拉刀的种类很多,圆孔拉刀类,如花键、椭圆,枪炮膛线拉刀等,行程较短的只设计牵引头。;槽类拉刀类要做托刀架,托刀架下部按拉床的固定螺栓孔设计,上部的螺栓孔将拉刀固定在刀架的基准平面上,拉刀孔一般为扁圆,有一定的活动间隙,以保证拉刀靠紧刀架的基准面。托刀架的具体尺寸,由拉床和刀具的具体形状和尺寸来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