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矩信号的采集方式-----[讨论]

楼主(2007-09-17):
关于扭矩信号的采集形式有如下几种:

 w# O

(1)扭矩传感器信号送到频率计、电流表或电压表,直接读取与扭矩成正比的等方波频率、电流、电压信号。
(2)扭矩传感器与扭矩仪连接,直接显示扭矩、转速及功率值。
(3)扭矩传感器通过扭矩测量板卡与计算机连接,读取相应的扭矩、转速、功率值。

这些扭矩参数测量的应用场合和优缺点各是什么?请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

第一:价格上不同,最后一种所花费的资金最多,
第二:计算机上能显示曲线,数值等,扭矩仪就是数值,而电压,电流显示就是不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