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选型---[求助]

楼主(2007-09-17):
      我要用5.5kw 2极的三相异步电动机Y132S1-2 来带动离心风机转动,现在想配个变频器,请问各位应该配多大功率的变频器呢?是不是要变频器的额定电流要大于所用电机的额定电流呢?

网友:

5.5kw 的变频器  电流等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kw 的变频器 电流等同

你的意思是说变频器的额定电流要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相同是吗?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变频器的功率应该怎么选?

网友:

如果你选用国产的变频器,功率要比电机的大一点好,这样保险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如果你选用国产的变频器,功率要比电机的大一点好,这样保险一点.

我选的是森兰变频器,变频器的功率要比电机的功率大一点吗?变频器的容量有什么要求?

网友:

变频器的功率要比电机的功率大一点,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你就算是选国外的产品也是一样。

变频器的容量我并不知道LZ具体指的是什么。

其它并没有什么要具体选择的。

当然,如果你变频器只是做一般拖动的话的确什么需要多考虑的。如果你做的是专用机床的话,或许你要根据机器的特性做一些特别的配置(一般指参数方面的,如果你把你的条件讲清楚了,供应商一般都会帮你解决的。供应商解决不了的话,厂家会出面,所以并没有什么担心的)